灾难性错误,,请帮忙,谢谢

楼主(2007-09-02):
用protel99se 从网络表导入PCB时,出现了这个错误,
如果用protel DXP导入时,提示说"灾难性错误"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是为什么,谢谢.

楼主:
没人帮忙吗

网友A:

是不是有病毒了,我在装这个软件也是出现同样的字样

网友B:
如果不是病毒!!

如果不是病毒!!
那就检查下原理图和pcb封装是否对应!!
连管脚也要查看是不是ic 封装出错了造成的!!
一点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