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中如何输入汉字

楼主(2007-09-02):
请教各位老师:
    Protel99SE中如何输入汉字?

网友A:
PCB中不能直接输入汉字

用protel的最新版本AD6就可以

楼主:
谢谢aweyde的指点

网上能下到好用的AD6么?希望得到指点,谢谢!

网友B:
有专门的转换软件

可以到网上下载,搜索PCB转汉字

网友C:

可以是可以,不过比较麻烦,你得先把99SE汉化,然后就可以输入汉字了。

网友D:
不仅仅是汉化

有些版本可以的汉化包就带着汉字输入程序,有些没有。
另外:AD6是解决了输入汉字的问题,但是不能导入倒99SE,只能采用导出GERBER文件的方法;因为一般外面制版用AD6的还是少数。

网友E(2007-10-04):
我这样做

我一般把要用到的汉字做成图片,然后用BMP2PCB这个软件转成PROTEL格式的。

网友F:
搜索一下我的帖子,就有具体操作方法

网友G:
我的怎么直接可以?

网友H:
~~~~~~~~~~~

不可以的就换个版本呀。

网友I:
我用的是汉化的,但是汉字输入还是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