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广州,可布4~6层,有BGA封装的高手?

楼主(2007-09-04):
高近有小型摄像头项目,布板要求高,想找厂外高手。

网友A:
有要求用什么软件layout吗?

3合1BGA?

网友B:
contact me!

  具体情关怎么样的?
    发到我看看:lyf9908@163.com

网友C:
5楼的会allgro啊!!!

本人从事pc cam 2年拉!!
蕾蕾: 请教下  allegro 怎么打开power pcb 档案?
才学allegro 不是很懂望请指点

网友A:
我也想看看

baici007@21cn.com

网友D:
高手不敢认。但从事布线还是较长的工作时间了,不过哪也

不过,哪也是以前的事了,着重在于数据线的处理,并且这样的板子基于上是手工完成布线。说实话,我还从没弄过自动布线这种做法,都是手工完成。也许是我的画的板子算不上高档吧,但四六层,二百多脚的IC,还是弄过的。

自己画也不难的,但你要分出哪些是主要及次要的线路,还有就是信号图层确定以底层为主还是以顶层为主,这就得看你的结构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

这是一个微型的车用摄像头,目前国内还没见过.原为韩国生产的.
可能会用到sharp产的CCD处理芯片LR386433,如果你有摄像头经验更好.而且我们有意招聘一位相关工程师(当然不是专门布板的).
用什么软件我是无所谓,只要PCB厂接受即可.
为方便联系,要求在广州.

网友E:
可以联系我撒,我符合你的要求,而且是广州的

E-mail:reille125@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