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的一个板欢迎大家指教一下。

楼主(2007-09-04):
pads软件的。
板为4层 中间是地和电源
最小的Via0.3/0.6mm
信号线是0.2mm 安全间距是0.2 铜皮是0.3
由于板子比较长。所以就分了三个图

楼主:
第二个图

第二个图

楼主:
最上面的

第一个图

网友A:
坐板凳欣赏

网友B:
漂亮的板子看起来就是舒服!

还有CDMA,不知道是个啥玩意儿?

网友C:
请教!!

这个电路板是高频的吗??
怎么没有铺地!!

网友A:
那些很细走线感觉和电脑主板上风格一模一样

网友D:
最近做的一个板欢迎大家指教一下

高手就是高手,板子看非常好

网友E:
真的很棒!

线宽是5MIL 吗?
线走得很舒服

网友F:
最近做的一个板欢迎大家指教一下

原来这里的高手不少

网友G:
为什么你们的布线布得那么好?
为什么忘记是不会不线?

楼主:
7楼 板子有高频和中频。铺地看不见是因为用的是PADS软件。只显示边框的
10楼 线是0.2MM 8MIL左右吧。本人常用公制的。不知道是不是8MIL。呵呵
请大家继续谈谈看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