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ORCAD软件时出现问题

楼主(2007-09-05):
我在装ORCAD软件时出现一个对话框,不知怎么解决,后来就没有装成,有可能是注册码,请问那位大侠有那个注册码的发给我,先谢了
我的邮箱是:f_1234563716@sina.com

网友A:
我們安裝的時候好象沒有注冊碼呀。不知道你安裝的是什么

以下是10.5版本的安裝方法,看看是否用的上?
1 以前安裝過的先卸載掉。
2 在D(根據個人而定哪個盤):softOrcad 10.5 + Crack (Pspice + PCB Editor + Capture CIS) By Bananas TeamDisk1 雙擊SETUP下面開始安裝。
3  I  Accept. Next.
4  install products ,next. 確定。
5  next—確定—next—yes.
6  next—選擇PO1100  orcad capture—next.—next—next—next.
7 否—否—確定—no—finish.
8 copy “crack orcad 10.5 by rise”中的“orcad_10.5.dat”到安裝目彔的根目彔下。
9 選種我的電腦點右鍵---內容---進階—環境變數—編輯---將“orcad_10.5.dat”的路徑加入到參數“lm_licenes_file”中。
10 確定-確定-確定。

网友B:
安装要注册吗的!!

我用的是ORCAD_9_2_3
H1TYR89VS0CJA11  注册
然后next 到底就ok拉

网友C:
10.3和10.5的第一次安裝很容易

在我的電腦再次安裝這兩種軟件就是出現錯誤,打不開文件。

网友D:
两个版本不能混装的

特别是低版本不认识高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