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接近画完后,如何检查残留且不易肉眼发现的飞线?

楼主(2007-09-06):
板子大,有的飞线很短肉眼难以发现,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查出还有飞线没连

网友A:
让电脑检查

网友B:
按L,把所有层显示都去掉!只看见窟窿就没有飞线!

楼主:
LS的方法管用啊!

谢谢大家了,我drc用的不熟呢,呵呵

网友C:
直接用電腦檢查連接性是否為0就可以了

网友D:
顶一下!! 蕾蕾说的对!!

网友E:
我以前用放大镜仔细找。。。

网友F:
楼上真搞笑。。。。。。

网友G:
5楼: 按L,把所有层显示都去掉!只看见窟窿就没有飞线!

 有的飞线不会显示出来

网友G:
怎么样用電腦檢查連接性是否為0呢?哪个选项?

网友H:
还是DRC比较保险

网友I:
drc 怎么用

网友J:
还是drc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