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样走线行吗?

楼主(2007-09-07):
U16与U23之间这样走线可以吗?  会不会形成磁场,会不会对其它电路产生干扰?

请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

网友A:
路过,

单面板吗?双面的没有必要这样走。
干扰吗?如果不是什么时钟,高速数据线,应该不会。

楼主:
谢谢楼上

这是一个通用输出电路.用的是双面板.之所以这样走线,是为了给背面留出更大程度上的空间,还有好多信号线要从上面过来.

网友B:
低频线路吧

干扰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