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在不去掉敷铜的情况下可以打过孔吗?

楼主(2007-09-07):
请教各位:在不去掉敷铜的情况下可以打过孔吗?要是可以,麻烦指点!谢谢!

网友A:
很简单

在敷铜上打个过孔就知道了..

呵呵,同敷铜是同一个网络的是可以打的.
不是同一个网络不能打.在PROTEL里是这样的,其他软件不清楚啊.

楼主:
还是看不懂

还是看不懂
那孔打了就在铜上面,那不是和铜接上了?

网友B:
不管你做了什么,

交版图前把敷铜都重新生成一次,再校验一次再交。PROTEL99SE的敷铜会再重新生成的过程中让开你加的非同网络的过孔。

楼主:
哦, 这样啊?
我懂了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