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 突然不能手动布线了

楼主(2007-09-09):
调入网络表文件后,把元器件布局好,只能手动布几根线,然后当布线到下一个同网络的焊盘时,怎么也连接不上去了,别的网络也如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用PROTEL99SE,从未死机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网络表本身有问题

我的dxp从来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