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尺寸的问题

楼主(2007-09-09):
用于安装的机械孔
焊盘的尺寸如下:孔径140mil
               形状 简单
                X尺寸 50mil
                y尺寸 50mil
                圆形
X,Y尺寸怎么比孔径还要小?不解,请教

网友A:
让安装孔的内壁没有铜

楼主:
谢谢LS的

非常感谢
请多指点

网友B(2007-12-04):
不合常规的做法

  生产上一般不这样做的,有时间可以和你扯一点生产上的要求.

网友C:
应该有非金属化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