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制做长条型焊盘

楼主(2007-09-11):
(无正文)

网友A:
用哪个软件?

网友B:
不论哪个软件,做长条形焊盘应该都不是很麻烦

对protel而言,做这样的孔就难了

网友C:
改X,Y尺寸就行了吧

改X,Y尺寸就行了吧

网友D:
焊盘上开长孔的表达方式:

应该将焊盘钻孔孔径设为长孔的宽度,并在Mech1层上画出长孔的轮廓,注意两头是圆弧,考虑好安装尺寸。

网友:
可以

比较简单且要求不是太严格的PCB板可以用冲压的方式做出来,这种是可以做方孔。

网友E:
keepout画一个,然后生产前告诉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