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去耦电容放到这个位置可以吗?(图)

楼主(2007-09-12):
U1是主芯片. C4-C11是去耦电容.

由于U1旁边要走很多线,所以去耦电容(C4-C11)有两种布局方式:
一是放在顶层,把电容放在上边靠边的位置,(如下图),,我大概量了一下去耦电容(C4-C11)到主芯片的距离是28mm,,这样是不是有点太远了?  能起到去耦的作用吗?

二是可以放到U1的背面,也就是底层.  但我整个板子的器件不是太多,想把器件全放在顶层.这样好看点.

请大家帮我出一下主意.谢谢

楼主:
这个是局部图

U1是主芯片. C4-C11是去耦电容.

网友A:
放在顶层离U1近点还是可以的。

楼主:
在线等待.......

楼主:
TO:闪闪

现在离U1的距离是28mm  行吗?  算远吗?

谢谢

网友A:
放近点好一点

LZ留那么多空间没什么必要。

网友:
不行

1、这样做根本达不到想要的目的。
2、也不能放到底层去,这样会有一个过孔存在,同样是不行的。

楼主:
那7楼的意思是什么?

应该放在哪?

网友B:
肯定要放同一层,近一点好

网友C:
~~~~~~~~~~~

放到同一层,尽量靠近主芯片!!!!!!!!!!!!!!!!!!!!!

网友D:
实在不行!!可以把去耦电容封装改小!!

可以把封装变成0402 贴片的!! 这样减小空间在放的离ic近点!!

网友E: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放到U1的四周的,其他的信号可以从其间隙中穿过。

网友F:
放在U1的VCc PIN 和gnd pin的附近 pcbw.cn

网友G:
去藕当然是放在最近的位置了

要不然中间又产生干扰了
实在不行可以放在背面,效果差点

网友H:
RE

楼上正解!!!!

网友I:
可以放底层,便于布线

最重要的是,尽量靠近需去偶的引脚

网友J:
离元器件电源引脚越近越好

楼主:
最后还是决定把这几个电容放在了背面,请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