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Protel DXP里画切割线

楼主(2007-09-12):
画了一个板子,分两个模块,将来有可能在一块板子上也可能叠在一起。请问各位大侠,如果我想在中间弄一条切割线,将来可以掰开,该怎么画啊?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那样会完全切断吗?

“用keepoutlayer画一分割线”,那样会完全切断吗?

网友A:
然后 再给PCB厂的人讲清楚 哈哈 pcbw.cn

楼主:
是不是叫V-CUT啊?

是不是叫V-CUT啊?

网友B:
我觉得要给工厂说,一般不会给做的

那不就是拼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