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的问题

楼主(2007-09-13):
最近我学两个月的PROTEL99SE,发一个问题自己不可以解决,想请教一下高手们。问题是:把原理图都画好,封装OK,有一些封装是我自己画的,但导入PCB中有些封装是我画的就出了问题,因为设计的是单层板,导线与丝印就是连不通。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我画的封装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而本来有的封装就没有,是不是那里没有设置好。请教一下高手们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檢查下你的PCB封裝的PIN NO.號是否與原理圖的一致!

网友B:
 我认为做封装时,第一个管角号必须在坐标上.

网友C:
同意LS的两位所讲,

做封装时,第一脚我一般放在原点。

网友D:
建库时脚号与引脚说明是否搞反了?

楼主:

谢谢了

网友E:
恐怕是原理图和PCB元器件库引脚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