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动布线后,出现了绿色的圆圈,是怎么回事?怎么去掉

楼主(2007-09-14):
我用protel 99se 自动布线后,pcb上出现了绿色的圆圈,是怎么回事?怎么去掉?

网友A:
按一下END键重刷一下。

楼主:
不管用啊,好奇怪!

网友B:
好象protel中残线有时候是刷频也没用,只有重新打开才没有

网友C:
如果没有错误,我就直接删掉!

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D:
绿色是警告得意思

就是你得布局 布线违反了规则
太靠近了 之类得
你再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