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楼主(2007-09-14):
我们在做PCB封装的时候所说的0805,1206是器件长宽的比例,那么他们和公制与英制之间是怎么换算的呢?

网友A:
自己查吧

网友B:
對呀可以直接換算單位。

換算的時候就可以看到是什么關系了

网友C:
路过,

常见的0805,0603,0402,1206是器件长宽的比例,
拿0805来讲,
长边就是8英寸,宽5。要换成MM,就直接乘0.254。

不知道,答的对不对,

网友:
不对

常说的0805指的是:80mil和50mil

网友D:
其实直接在pcb库里面拿标尺量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