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比较偏的PCB布线问题~

楼主(2007-09-14):
  在做电路布线时,特别是模拟布线时,出于加粗信号线及保护焊盘的目的,往往需要在同一个网络线上修饰性地添加多根线,但此作法与PROTEL 的布线相矛盾,所以,在你加线条时它会自动删除你先前所布连线,我想问的是如何能做到有网络表的情况下在同一个网络线上无论如何增加连线也不会自动删除先前已布的线?

网友A:
呵呵

加粗信号线用直接就粗线画好了,用不着添加很多根,保护焊盘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一般要泪滴效果不知道可否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不是

  我是需要把线描成像填充块那样, 这是一种现在比较少的作法,在使用插件器件且是单面板的时候用的较多!

网友B:
有一个设定的,自己找找看

不过可以用多边形填充来做你的功能,效果更好

网友:
呵呵

用快捷键‘T+P’,将Automatically Remove选项前面的‘√’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1.就是取消“删除重复的连线”功能,按ctrl+o

2。用覆铜。但一旦修改起来会比较麻烦。

网友E:
画线时用TAB键随时修改导线的宽度

修改后的导线宽度会保留,而且能满足你希望加宽某一段线的问题。
例如:开始时选用2MM,转折后连接到引脚用0.3MM的引线。

而且:保护焊盘,可以采用泪滴盘。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