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orCAD格式原理图转换成Protel99se格式呀?

楼主(2007-09-15):
怎样将orCAD格式原理图(.dsn文件)转换成Protel99se格式(.sch)呀?
谢谢!

网友A:
可以直接打开!不用转换!

网友B:
将CAD文件存成“dxf”格式的

网友B:
然后在protel里面打开

网友C:
有时候会丢一些东西

两个得库文件不兼容马

网友D:
用PROTEL打开,再处理一下。

网友E:
直接导入,但一般会出些问题,要手工改,特别是所有PORT!

网友F(2013-01-28):
建议直接使用OR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