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LM124低功耗四运算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07-09-18):
求救!!
LM124低功耗四运算放大器的问题
在原理图中怎么显示都是一样的呢!
应该是:U1A
        U1B
        U1C
        U1D
但在实际情况是 :U1A
                  U1A
                  U1A
                  U1A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双击元器件后,在属性里面修改part内容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
先将LM124---COPY,之后修改元件属性就可以了 。
以前的是管脚都一样的
现在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