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层次原理图画图时,无法正确生成网络表!赐教.

楼主(2007-09-19):
如图的1层和2层及导入PCB后的情况

楼主:
图上是第一层 ,下面2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演示

楼主:
导入PCB后的情况,无法正确连接

楼主:
问题终于摸索出来

解决的办法是:
在底层要恰当使用 port 端口,而不要使用 net 接点;同时自己在做元器件时,要注意接点的方向,如上图中就使用反了,所以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不过自己终于搞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