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两片大小相同的PCB拼接起来?

楼主(2007-09-22):
板的大小完全一样,想拼接成一片PCB,2片PCB之间打孔,方便折断分离。

网友A:
你實在想不到

就叫板做1出2拼板,结果一样

网友B:
开v一样可以折断啊!工厂那边也会拼板.

网友C:
现在pcb厂都开V了 可能是钻头太贵了 pcbw.cn

网友:
请问各位,在PROTEL里开V怎么开?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D:
PCB厂加上说明文件

下订单时附加说明文件,PCB厂自己会拼版并做V-CU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