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铺铜 和 DRC 问题!

楼主(2007-10-12):
我有一块led显示屏的板子,补泪滴后,文件变得十分庞大.导致运行铺铜时,提示电脑资源不足.另外,无法进行DRC检查。请各位指点一下如何解决!撤消泪滴后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A:
是不是铺铜的线太小了,一般是10mil×10mil

如果还是不行,把铺铜去掉,新建一个pcb拷贝过去(主要拷贝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