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2007画PCB原理图工具用什么好?

楼主(2007-10-12):
无缝衔接的是POWER LOGIC,但听说这个不好用,用ORCAD如何?

网友A:
powerlogic或者orcad caputer

网友B:
DxDesigner or OrCAD

要么用里面带的DxDesigner, 要么用orcad; powerlogic的画图功能有点弱,它画出的电路图只能使用powerpcb进行layout,不像DxDesigher、orcad那样,可以导出各种各样的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