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原理图文件转化文件

楼主(2007-08-09):
PCB原理图文件能转化到AutoCAD或者其它常用的办公软件吗?我有个客户要原理图文件,但他没有Protel软件。希望能用其它常用软件能打开。

楼主:
试过OK,谢谢楼上的了

网友A:
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如二楼所说,但最好设置一下:Tools-Preference 把Graphical Editing中的复选框Add Template to clipboa的钩去掉,这样就不会乱码。再一种就是保存为图片格式。

楼主:
好像没图片格式呦

我在下拉菜单里的每一个选项都试过,但没有合适的格式

网友B:
用Snagit的虚拟打印机可以打出非常清楚的图片

给客户一般用pdf格式,装个pdf虚拟打印机即可

网友C:
同一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