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中如何改封装?

楼主(2007-09-27):
(无正文)

网友A:
选择原件点击右键

选择原件点击右键,find similar objects.. 选中封装-->same,OK,ctrl+a全选,然后可以全部更改0805封装。

网友B:
补充二楼:

-->same以后,就可以在list列表中修改了,或者在inspect功能菜单下(那个E文太像了,可能写错了)直接修改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