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很历害的进来(图)

楼主(2007-09-27):
怎样设铺铜可以显示这样

楼主:
怎样设可以在选取Via的时候可以显示

怎样设可以在选取Via的时候可以显示这个安全边框

网友A:
这不是已经显示出来了嘛

网友B:
..

第一个图,在铺铜前要保证这些过孔是有线连着的,我画图的时候发现要是单个的话,容易被系统删掉..

网友C:
把过孔当元件使用,若要显示出来,在颜色框中改颜色

网友D:
2楼的图在pads router里面可显示 。

网友E:
回复主题:PADS很历害的进来(图)

如果你用的是POWERPCB的话

第一个图:这两个孔应该是电或者是地,在铺铜的时候有就可以显示成这个样子,在你的设置-优先级(CTRL+ALT+G)-铺铜-FLOOD-选OVER就可以了。

第二个图:这个图所在的层,应该是混合分割层,这些孔是没有和这个层有连接的网络的孔。

楼主:
谢谢

7楼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