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设计的一款DSP板子,请大虾指导一下

楼主(2007-09-27):
    如图:板子上有模拟语音数据采集,网络接口,USB,SD卡等。绿色部分为设置的安全间距太小(芯片本身的管脚间距小),电源部分有5V和3.3V,1.6V,5V一路通过73HD301产生1.6V和3.3V。已经做过一次板子,这次是改进上次的不足。
    感觉模拟部分一直不理想。采样的语音信号噪声太大。我已经把AIC23音频接口的电源和地与数字电源与地用磁珠进行隔离。
    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好像没有布完?

网友B:
布局,走线都有优化的余地。慢慢来吧。

楼主:
TO pk.kong,麻烦详细的给说一下布局,走线的优化,谢谢!

网友C:
PCB技术

电源线和地线实在太细,信号线尽可能不从电源部分走线。
电源对信号来说就是一个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