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如何确定多边形大小

楼主(2007-09-27):
(无正文)

楼主:

在PROTEL中,添加器件时,使用不规则画图,可是器件的具体大小如何设置

网友A:
直接使用坐标定位。很复杂的话直接在cad下完成再导入

网友B:
用坐标辅助划线就可以

画弧线、不规则导线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