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修改电路中某一模块,请问这样修改PCB的方法妥当么?

楼主(2007-09-29):
准备修改一前辈的PCB文件,具体工作是对电路中部分元件和模块进行裁剪,并增加一些新的模块.但是该电路的模拟部分电路是没有变化的,因此PCB中这一区域我也想保持原来的布线不变,只对电路变动区的布线进行相应的修改.

我的思路如下,请大家看看是否妥当:

1 先修改原理图,更新网络表;

2 然后在原来的pcb文件中reload网络表,手动一个个删除原理图中已经删除的零件;

3 删除多余的零件后,再删除原来与这些零件相关的布线;

4 再删除电路变动区的大部分布线,然后通过手动方式重新布线.
(我尝试了自动布线,对不改动的电路的布线进行的锁定,但是自动布线时还会修改locked的布线区域).

小弟用的是protel99se,板子是2层板,贴片元件较多.
请高手指点更先进的方法,谢谢.

网友A:
这样干看看。

首先不做改动,在原理图下选中需要删除的元件。按T-S(选中PCB相应的元件),这时候需要删除的元件是高亮的。在使用撤消对元件的布线(按U-O),这样。以此点击这些高亮的元件。删除完毕再删除这些高亮的元件。到此。pcb中你想要删除的东西删除完毕。回到原理图删除你需要删除的元件。再修改。记得此时加的元件流水号绝不能出现重复,不然整个板子乱了。最后。生成网络表重新加载网络到pcb。当然前提是你之前的sch和pcb是一一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