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设计完毕后,如何估计pcb尺寸,才能把板子做得最小

楼主(2007-09-30):
请教各位

网友A:
可以用自动布局来评估板子的大小

楼主:
谢谢

谢谢

如果是带功率的板子呢?

网友B:
先确定机械安装孔和外边

这个是你的板子的最大尺寸,然后排布元件,优化在不影响机械安装的情况下使矩形面积最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