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层的问题.

楼主(2007-10-09):
我用PROTEL99SE,有个双面板,想查看上面的连接情况,在看TOPLAYER时想把BOOTEMLAYER关掉,反之,关掉TOPLAYER 因为两面都显示看起来太乱了,我不知道在那里关了,我试着打开层管理器却没用,那位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LZ

按快捷键DO 打开板层\\信号层  TOPLAYER  BOOTEMLAYER 去掉前面的钩就不显示哪一层  或者依次打开 设计\\选项 打开板层  也一样
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