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怎么样把封装好的PIN导入LIBRARY

楼主(2007-10-10):
尔是一直用的PADS现在转用ALLEGRO,ALLEGRO中在封装时必须先定义PIN,我现在定义好了PIN,却不知怎么导入到库中,求各位大虾指点,谢谢噢!

楼主:
在线等闪闪妹妹回答ALLEGRO的问题

我一直很关注21IC的社区,但是以前是一直哪个板凳看看而已,很少发言,今天碰到了一个ALLEGRO的问题,以前看到过闪闪妹妹回答过相似的问题,而且知道闪闪妹妹用ALLEGRO很熟练,我就请教了
尔是一直用的PADS现在转用ALLEGRO,ALLEGRO中在封装时必须先定义PIN,我现在定义好了PIN,却不知怎么导入到库中,求各位大虾指点,谢谢噢!

网友A:
非常容易的问题!

估计LZ没仔细看书吧,这些基本常识书上都有说的!
虽然本人对ALLEGRO不熟练,但是看了一遍书,这个问题还是能迎刃而解的。

网友B:
需要设置PAD的搜索路径

当然,等你做好symbol后也要设置...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

谢谢你们,这问题我已经自己解决了.看来还是要好好看书,主要是自己用PADS用的太多了,现在看别的书有点急于求成!以后会常来向各位大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