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中间两层可以走信号线吗?是不是必须为电源和地?

楼主(2007-10-11):
(无正文)

网友A:
问题不大,不要大面积破坏电源和地层的完整性就行了。

楼主:
谢谢00

经常看到大家说什么阻抗控制,信号回路等术语,但实际布板时该如何控制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参考,有谁能推荐一下?

网友A:
高速PCB才需要考虑这些。

阻抗控制需要知道PCB材料的参数(PCB厂商会提供),然后通过走线的宽度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