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只出-5V

楼主(2007-10-20):
请问这是为什么??
不管U怎么变化,1,2,13,14都是-5V

网友A:
回 LZ

LM2901D 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型   输出端应加上拉电阻

网友A:
楼主  从此图可看出 为一上下限比较器电路  上限为:3.289V   下限为:1.71V
当U4的输入端5  6  9  10 高于7  11脚参考电压  U4输出为-5V
当U4的输入端5  6  9  10 低于8   4脚参考电压  U4输出为-5V
只有在U4输入端电压在1.71V-3.289V 之间  U4 输出方为+5V(需加上拉电阻)

楼主:
谢谢,楼上,超级感谢

但是我用跳线的方法加了上拉电阻,就是加在+5V和输出端之间
可是还是不灵啊!
还是不出+5
这种跳线是不是也要选对地方?

网友A:
请问 LZ

加上拉电阻是多少值?  输出驱动什么电路?

楼主:
10k,我是按照说明书上加的

后端是什么重要吗??
就算是短路了也该是0,也不该总是-5吧??

网友A:
建议将12脚接GND

有必要用-5V电源吗?
检查后面负载  负载电源是否为同一电源   不同是否隔离?
测量时负载是否开路(建议断开负载检查)?    检查IC是否损坏  换一块试试!

楼主:
回楼上

为什么负载和电源必须是同一个,为什么???
不是同一个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B:
设计要求是什么

网友B:
地方

加两个二级管可实现正负5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