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别人的封装库的问题

楼主(2007-10-21):
我在做一块板子,其中有很多元件要自己做封装,我看到同事有一块板用到了跟我一样的元件和封装,我有他的PCB图,我想从他那个PCB图生成封装库,然后导出,再导入到我的PCB图中,但我导出后试着打开看看,却打不开,他和我都是用的PROTEL99SE呀,是我那里错了吗?

网友A:

将“他那个PCB图生成封装库”加载到99SE的当前使用器件库中,同时要将SCH图中的相应器件的PCB封装改成“他那个PCB图生成封装库”中相应器件的封装,再用SCH图导入PCB图中。

楼主:
谢谢abcdhm

当我在按你说的操作时出现如下的画面,那个导出的库加不进去.
请再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re

急啊!  那位讲讲呀.

网友B:
拷贝它的库!

网友C:
不行的话在他那里生库,拷给你

有可能是PROTEL99的问题,我记得我以前用PROTEL98时候,总出现这个对话框的.不行的话在他那里生库,拷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