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图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10-22):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文件是不是丢失过啊!!我也见过可没把我整死了!

网友B:
可能是意外

网友C:
文件存贮

从文件的管理来看,是个新手。
文件缺少条理。
设置自动保存功能,当文件丢失了,大部分还是可以找回来的。
自动保存的时间我一般设为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