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dence的SPB15.5安装当中的200系列和600系列的如何选择?

楼主(2007-10-29):
安装cadence的SPB15.5,发现很大,不想全部安装,但发现安装选项看不懂,后来了解有200系列(studio)和600系列(expert)之分.我仅仅想能画一些简单的线路板,不用做复杂的分析,安装体积能小一点,请问,该选择哪些选项比较合适?

楼主:
补充

即能实现 POWERPCB + ORCAD 的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另外请问

另外,请问一下,那个powerpcb当中的preference当中的design选项卡当中的length minimize当中的第一个during move和第二个的after move不太理解有什么区别,实际操作也看不出来有和区别,看实际操作来看,好像没有during move这样的效果,全部是after move这样的效果。 请问,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