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板时关于元件标号的大小的修改

楼主(2007-10-31):
(无正文)

网友A:
谁知道你用的是啥啊!也不说明白!

楼主:
不好意思,用的是PADS2005

网友B:
直接在PCB中选择元件标号统一修改即可

如题.

网友C: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我告诉你一个办法:

CTRL + ALT + F, 然后NOTHING, 再选中LABLE, 然后用鼠标拖一个框来选, 这样就能选中板上所有的标签.然后用右键设定属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