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专门讲制作多层板的书籍没

楼主(2007-10-31):
因为受学校的毒害一直用protel ,双面板画过不少,但是对于6层8层的板子还是比较恐惧的,现在还没找到一本好的入门教程,请教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在此谢过!

网友A:
多借鉴前辈的板子

还是多借鉴前辈的板子,收获会更大, 国内的书本深度都不够,没用的。

网友B:
建议你直接换个EDA用用,AD或Allegro都不错的!

楼主:
谢谢

画多层板的注意事项很多,想找个英文的书学学也行

我是想把一个软件学精拉,再说给的时间不是很宽裕,改学其它的不一定来得及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