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为什么不能Annotate啊?

楼主(2007-11-01):
   我是新手:)
   问一个很傻的问题。
   OrCAD中为什么不能Annotate啊?
   是不是OrCAD库的问题?因为我在画电路图时,为了偷懒,有些原件没有创建,直接从其他的电路图中拷贝过来的,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
   谢谢啊!

网友A:
为什么要偷懒啊。呵呵。

拷贝到自己库里,以备后用。

网友B:
你双击原件看看自己库里面有没有

网友C:
re

我 一直从官方的SCH里拷贝元件库过来 ,没什么问题,一个CPU好几百个脚,自己画的 话..........

网友D(2014-07-08):
没有试过 回头试一下 我也刚从AD往这转  学习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