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怎么转成CIS的形式

楼主(2007-11-07):
好心人救救我呀

PROTEL的原理图(SCH)怎么转到Capture CIS中呀

网友A:
可用AD6导出成DSN。

网友B:
我这样导过,但看不到元件,只有线

网友C:
输出edif格式的文件,然后导入到ORCAD

网友D:
建议不要倒来到去的,直接画吧,倒入的容易出问题

网友A:
是容易出问题。

PROTEL的SCH转到Capture CIS的DSN一般问题是封装全部丢光,要手工一个一个全加上。
Capture CIS的DSN转到PROTEL的SCH一般问题是全部PORT全变得很长,要GLOBAL改一次长度后再手工改其它一些长度还不合适的,绝大部分的PORT位置也会变掉,要对照原图一个一个的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