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你找点EMC方面的书或**看看,SI和PI估计和你关系不大

楼主(2007-11-08):
(无正文)

网友A:


网友B:
单片机一般比较简单

但是开关电源比较复杂,看你做的是什么类型的了,一般注意回路最小,注意间距以及滤波,还要注意地的隔离

网友C:
开关电源还要注意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