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样铺铜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楼主(2007-11-08):
双层板,用于数字电路,上面有MCU,晶振为8M.为主控制板。
铺铜时:顶层铺满铜,网络连接为VCC,
        底层铺满铜,网络连接为GND。
晶振在顶层上。

现在板子做好了,但当我接上自己做的开关电源板时,开关电源板的输出纹波大的出奇。如果开关电源板接阻性负载,纹波幅度在100mV左右。
但一接上我做的主控制板,纹波幅度可以在500MV左右,甚至更大。而且纹波频率增加。

请问各路高人,这是我布板的问题吗?另外,开关电源的这种现象,是不是就是开关电源的自激振荡??

困苦了好多天,大家都来帮忙啊

楼主:
自己顶顶,麻烦大伙一起参考参考

网友A:
不好。

板子的电源上你加了滤波和去耦电容了吗?
这样敷铜虽可减小点电源的阻抗,但一则容易造成电源和地短路,特别是螺丝孔附近间距小时,二则容易造成一些敏感信号和电源之间产生过多的耦合,象你的晶振就在VCC上。

楼主:
多谢,板子上加了滤波和去耦电容了

多谢,板子上加了滤波和去耦电容了。但问了问,好象开关电源板那样工作叫自激振荡。属于不正常现象。还正在查问题所在,望能提供思路。

网友B:
双面板敷铜一般都是敷地的多,很少听说把VCC接上的

网友C:
最好不要铺电源,

铺铜不好也会带来干扰。建议都铺成地,电源另外走,如果可能的话,做成单独的内电层。

网友D:
一般多层板在内电层分割时才VCC铺铜

双面板最好都铺地。

网友E:
最容易短路了

另外如果需要地平面完整的话,可以把线尽量走在顶层,底层敷铜。

另外你说的电源的问题,建议在原理上找问题,跟敷铜应该关系不大,至少说影响不了那么大。

网友F:
铺VCC的少

网友G:
应该不是铺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