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高手,300多个元件放到21×8.5CM的板上会不会挤?

楼主(2007-11-1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很难说啊,布局一下试试吧,

把一些核心的器件放好,就能大概了解能不能布下了。

我下面这个图是11×7.2 cm的,也是为了兼容机械结构,不得不布的那么密,元件是302个

楼主:
RE

佩服了,我还是菜鸟级的,我的板还比你的大差不多一半呢。。。。。。

网友B:
要看你元件大小的。

我一般是认为用99SE的选中元件矩形框内部排列功能在板框内部排一下,如果元件面积占板框内部一半则用双面板布单面贴会比较空,如果面积占2/3则用双面板布双面贴会比较空。再布密一点且连线不多的话一般能再加20-30%左右的元件,再多就可能要用加层等其它方法。

网友C:
真是够密的

网友D:
看看尺寸是否定了,如果定了,只要能放下元件,就可以布

关键是几层板了。

网友E:
高手啊......服了!

网友F:
是的,只要放的下,一般就能布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