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做原理图,pads 做PCB的问题

楼主(2007-11-15):
orcad 做原理图,pads 做PCB的问题:orcad输出网络表.asc,pads做好PCB后怎么进行设计后验证?哪里有入门的资料两者混合应用的设计流程,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没有必要混合

orcad的allegro套件挺好的

网友B:
关于这个验证问题其实也简单

无非就是检查一下网络连接属性是否一致即可。
我现在经常就有一个小软件来实现核对,由ORCAD的原理图生成网络表文件,同时由POWERPCB生成网络表文件拿两个文件经小软件一对比就可以得到结果。
非常轻松讯速。
当有不相同的地方,小软件会生成两个文本格式的检查结果,打开它们一看,如果留下有的网络名或元件PIN号码等就是核对结果有差异的地方。

楼主:
还是没搞明白

用什么小软件?

在pads中应该可以使用ECO/COMpare net 之类的进行比较吧?就是不知道详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