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布线!!请教高手

楼主(2007-11-16):
请高手指点,贴片电容这样布线可以吗??一脚把线布在TOP另一脚布在BOTTOM!!那位高人可以说一些手动布线的流程和经验!

楼主:
bj2680

bj2680 :
       就说我图中的布线可不可以吧!!???

网友A:
最好贴个图完整一些的

这样看不出来什么的,最好贴个图完整一些的,帮你看看

网友B:
贴片的元件所有脚只在一个层上

所以只能在同一个层布线,如果想在另一层布线,就要打过孔

楼主明了吗???

就是说,你的贴片电阻在 TOP层,那么,两脚的引线都在TOP层引出,如果要在BOT层布线,就要打个过孔到BOT层~~~~

楼主:
感谢回帖!!

知道拉!!受益很大!!

楼主:
期待斑竹教导

请斑竹讲讲手动布线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网友C:
你的问题有点。。。。。

建议找本书看看。这样问,你学不了东西的。
如果看书了,实践中有些细节可以问问,讨论讨论。
这么基本的事情,还是自己先弄懂吧。是不是兄弟?

网友D:
原则上,尽量在贴片元件面完成布线。不会有圣经一类的东

手工布线,一般按信号及数据线优先布线,后其它,最后是电源。

按同一层面优先,非必要不要用过孔到另一层进行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