晾晾板,刚刚出的...热乎

楼主(2007-11-18):
抛砖引玉......

楼主:
准备过几天就投板,大家批评指正一下啊.

广交友
多学习

没坏处,,呵呵

网友A:
那个3FM的小鸟挺好看……

网友B:
top上有2根线很怪。

lz非要把那2根线放在top?为了避开它要让4根线换了2次层。

网友C:
就你这个板,我也画过,大小就是50*70。不过两面放元件都。

你这里有点宽大哦。

网友D:
两边的插座哪里有卖的?

我正好也有个,双排针有点长了,这种三排的针多么?

网友E:
cpu的第一排与第二排中间!!!

为了躲开2跟线,你跳了4跟线,为啥不跳2躲4???

网友F:
RE

大哥你的布的线好整齐啊,是手动布线还是自动布线啊?

网友G:
俺也晒!!!

arm9的板子,2层!

网友H:
BS在别人的贴里面晒的...

网友G:
底层

看看俺的地平面,完整吧!!哈哈,还没最终画好!嘿嘿

网友G:
哈哈!!!遭到老x的鄙视了!

网友G:
老x,明天给你email!今天没去,哈哈

网友I:
谁敢BS楼上,楼上就在BS公司做事的....

网友G:
楼上的,你咋知道哦?

网友J:
地球人都知道的,

源于你那次热贴。

网友K:
Afghanistan今天天气好,laden借个地方也来晒

好几年了,不晒晒就发霉了

网友K:
Afghanistan今天天气好,laden也来晒

网友K:
Afghanistan今天天气好,laden也来晒一晒

网友K:
俺不拆楼了,开始盖楼

楼主:
TO 闪闪:多谢指出错误.我已经按照你的建议改过来了.呵呵

   pk.kong: 有时候拿你的板子出来晾,我们这个尺寸很宽裕.所以有点大

   linqing171 :在知春一层买的,那里插件还是蛮多,他要了我十元一套,因为偶要得太少

   jt4117 :多谢指导,已经改过来了.那几根是GPIO

   fluke56512: 纯手工布的.下面几个跟着晒板的布得更工整啊.汗.

楼主:
引来几块漂亮的PCB,荣幸啊!

TO: 王紫豪  老王的板实在票票..
难以望其项背哦.. "羡慕而妒忌"-----引用一位PCB友的原话.

有一个问题,你的微带线间距是多少?
好象你的板子不怎么讲究 3W .不知道线间串扰严重不严重?

TO: benladen

    大哥可是专业 LAYOUT ?
    板子像是用PADS做的.

网友K:
laden是半专业选手

laden是半专业选手,跟专业选手差得远了
这块是allegro画的,allegro效率高,shape被我no fill了,所以看起来有点像pads,pads太太难用了,一般不用哈!

你的4层板LDO电源那边画得太丑了,数据线弄那么整齐,接入的电源弯弯绕绕的不匹配哈,滤波电容接地就近打过孔到地层上去就好了,另外数据线换层打孔过孔也不要一排排这么密,你看地层是不是都被割断,空间这么多叉开打孔就可以了,这是我挑骨头挑点瑕疵出来,如果速度不是非常高,EMC要求不是非常严格,关系不大

网友L:
画的都停好

网友M:
都好,看了不能不顶

楼主:
benladen已经很专业了.呵呵

benladen 有空再SHOW 几块吧.
也有学习 allegro 的计划.到时候指导一下啊!

网友C:
benladen很有水平。还是allegro专业。

网友C:
PS:benladen,那个什么板?为什么要等长?

如果那两片是SDRAM好像还没必要,如果是DDR就要求来。
allegro走等长的时候是提示的吗?还是规则设置范围自动走到?

网友K:
是一块处理音视频的板子

    等长就是因为有4片DDR,allegro等长的话可以设置规则,最后要绕线达到要求的长度会有提示,也可以做个简单的excel表格,填表方便检查核对。
    要是学习allegro有问题发上来有时间我回复,不过allegro不是那么好学,最好旁边有熟悉的人指导一下能快点。benladen现在事情多,天天被人追杀,过两天安全了再晒哈

网友C:
原来真是ddr,水平不错哦。

allegro我自学的,后面用的不多,主要是公司用protel系列 我用ad6比较多。
正准备找个用allegro的公司,换换口味,benladen前辈是否有介绍啊?

网友N:
王紫豪每次贴的都漂亮的一塌糊涂

网友O:
王紫豪 额就很喜欢你的布线风格

楼主:
被强人抢占了楼.......

待我闭关修炼,
改日来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