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贴]可接受任何恒流、恒压供电压力、差压传感器信号输

楼主(2007-11-24):
SENSE S20智能线路板
  SENSE S20智能线路板是盛太克全新推出的微型智能线路板,通过软件设置可接受任何恒流、恒压供电压力、差压传感器(扩散硅、单晶硅、陶瓷压阻、蓝宝石、溅射薄膜、应变片、陶瓷电容、1151、3051、电阻式)的输入信号。

  S20智能线路板是我公司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同时结合国内实际需求,开发出的专门针对变送器行业的万用智能板。该板内置高性能CPU,对传感器信号采集分辨率可达1/65535,内置信号增益可编程放大器,增益最高可达1000倍,而且该CPU还集成了16位DA输出功能,无需复杂线路设计,直接实现4~20mA输出。 智能板通过独特的线路设计,通过跳线选择及参数设置,可配接当前国内市场上的流行的各种传感器,均可实现4~20mA输出。该板对电源需求也极低,变送器在不带负载性况下,供电电源在8V以上变送器即可工作,该板内置抗干扰电路,可在最大程度上消除现场的各种干扰。

  尺寸只有20×26mm,由于外形小巧,可以根据任何壳体简单、快速设计母板,直接贴上即可使用,让您的线路板全面智能化。

工作温度
1、带LCD显示屏时:-20℃~70℃
2、不带LCD显示屏:-40℃~85℃

通过PC组态软件可进行如下多种参数的设定:
  ●输出电流校准:智能变送器或变送器万能板出厂时,其输出电流都经过校准,一般来说,不需用户再进行输出电流校准操作。若用户发现智能变送器或变送器万能板上输出实际电流值与理论值偏差较大时,而且这种偏差是因为变送器输出电流未校准引起的,便需要进行输出电流校准。
  ●传感器的量程设置:量程设置用于设置传感器的量程
量程迁移:变送器出厂后,若用户想进行量程迁移,可以通过更改4mA或20mA的压力点来实现
  ●设置恒压源/恒流源:线路板内置可编程恒压源和可编程恒流源,用于对传感器供电
  ●设置增益:增益设置有助于提高变送器的采样分辨率,在有量程迁移或其它小信号传感器(如:扩散硅传感器、陶瓷压阻传感器等)特别有用,通过增益设置可以改变CPU内部放大倍数,使可采集的数据范围更大
  ●输入压力校准
设置阻尼时间:阻尼时间有助于抑制现场信号的波动,阻尼时间越大,变送器反应越迟缓,其设置的有效范围在0.1s-99.9s之间
  ●设置零点调整:变送器在安装时由于偏斜或管道的其它附加压力,造成零点压力时,其输出并不是4mA,为了重新调零,可以按键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软件设置零点调整的方式进行调零
  ●设置显示模式:智能变送器可以配置LCD显示屏,用以实时显示变送器内部的数据,配以按键,还可以显示各种模式菜单。在正常测量状态下,LCD显示屏可以显示当前压力,变送器输出电流,或百分比三种中的其中一种
设置压力单位:智能变送器配置LCD显示屏时,在显示模式为显示压力状态下,有时需要更改显示的压力单位
  ●设置报警电流:变送器处于工作在异常状态时,如:过压、传感器损坏,外界强烈干扰等,这时变送器会自动报警,并可通过设置报警电流使变送器在报警时输出电流为3.6mA或22.8mA
  ●设置滤波常数:滤波常数可以消除变送器最后几个字的跳动,数值越大,平稳性越好,但变送器灵敏变相对说来越差
  ●综合设置:前面所介绍的各项参数设置也可以一次性写入,以加快生产速度
  ●常值电流输出
  ●线性补偿:智能线路板提供了五点线性补偿功能,并且线性补偿点数可以在1-5点之内随意选择
  ●温度补偿:智能线路板提供了十点温度补偿功能,并且温度补偿点数可以在1-10点之内随意选择,当选择1点时,即设置为不带温度补偿功能
  ●数据恢复:特有的数据恢复功能,如果用户在现场调整参数时,弄乱了内部参数,可以通过数据恢复功能将变送器恢复到出厂设置
SENSE S20智能线路板
SENSE S20智能线路板是盛太克全新推出的微型智能线路板,通过软件设置可接受任何恒流、恒压供电压力、差压传感器(扩散硅、单晶硅、陶瓷压阻、蓝宝石、溅射薄膜、应变片、陶瓷电容、1151、3051、电阻式)的输入信号。

  S20智能线路板是我公司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同时结合国内实际需求,开发出的专门针对变送器行业的万用智能板。该板内置高性能CPU,对传感器信号采集分辨率可达1/65535,内置信号增益可编程放大器,增益最高可达1000倍,而且该CPU还集成了16位DA输出功能,无需复杂线路设计,直接实现4~20mA输出。 智能板通过独特的线路设计,通过跳线选择及参数设置,可配接当前国内市场上的流行的各种传感器,均可实现4~20mA输出。该板对电源需求也极低,变送器在不带负载性况下,供电电源在8V以上变送器即可工作,该板内置抗干扰电路,可在最大程度上消除现场的各种干扰。

  尺寸只有20×26mm,由于外形小巧,可以根据任何壳体简单、快速设计母板,直接贴上即可使用,让您的线路板全面智能化。

工作温度
1、带LCD显示屏时:-20℃~70℃
2、不带LCD显示屏:-40℃~85℃

通过PC组态软件可进行如下多种参数的设定:
  ●输出电流校准:智能变送器或变送器万能板出厂时,其输出电流都经过校准,一般来说,不需用户再进行输出电流校准操作。若用户发现智能变送器或变送器万能板上输出实际电流值与理论值偏差较大时,而且这种偏差是因为变送器输出电流未校准引起的,便需要进行输出电流校准。
  ●传感器的量程设置:量程设置用于设置传感器的量程
量程迁移:变送器出厂后,若用户想进行量程迁移,可以通过更改4mA或20mA的压力点来实现
  ●设置恒压源/恒流源:线路板内置可编程恒压源和可编程恒流源,用于对传感器供电
  ●设置增益:增益设置有助于提高变送器的采样分辨率,在有量程迁移或其它小信号传感器(如:扩散硅传感器、陶瓷压阻传感器等)特别有用,通过增益设置可以改变CPU内部放大倍数,使可采集的数据范围更大
  ●输入压力校准
设置阻尼时间:阻尼时间有助于抑制现场信号的波动,阻尼时间越大,变送器反应越迟缓,其设置的有效范围在0.1s-99.9s之间
  ●设置零点调整:变送器在安装时由于偏斜或管道的其它附加压力,造成零点压力时,其输出并不是4mA,为了重新调零,可以按键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软件设置零点调整的方式进行调零
  ●设置显示模式:智能变送器可以配置LCD显示屏,用以实时显示变送器内部的数据,配以按键,还可以显示各种模式菜单。在正常测量状态下,LCD显示屏可以显示当前压力,变送器输出电流,或百分比三种中的其中一种
设置压力单位:智能变送器配置LCD显示屏时,在显示模式为显示压力状态下,有时需要更改显示的压力单位
  ●设置报警电流:变送器处于工作在异常状态时,如:过压、传感器损坏,外界强烈干扰等,这时变送器会自动报警,并可通过设置报警电流使变送器在报警时输出电流为3.6mA或22.8mA
  ●设置滤波常数:滤波常数可以消除变送器最后几个字的跳动,数值越大,平稳性越好,但变送器灵敏变相对说来越差
  ●综合设置:前面所介绍的各项参数设置也可以一次性写入,以加快生产速度
  ●常值电流输出
  ●线性补偿:智能线路板提供了五点线性补偿功能,并且线性补偿点数可以在1-5点之内随意选择
  ●温度补偿:智能线路板提供了十点温度补偿功能,并且温度补偿点数可以在1-10点之内随意选择,当选择1点时,即设置为不带温度补偿功能
  ●数据恢复:特有的数据恢复功能,如果用户在现场调整参数时,弄乱了内部参数,可以通过数据恢复功能将变送器恢复到出厂设置

网友A:
可能贵的离谱

网友B:
有数据手册吗

如题,我们有兴趣,方便发个数据手册吧,还有什么价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