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个小的两面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1-24):
把覆铜的线宽增加些吧,你看你的供电连接器的地,就可怜巴巴的连上那么一点点

网友B:
注意右下角的元件

右下角的,圆形的大个元件,引脚过孔是不是太小了?可能插不进去啊

网友A:
应该是个纽扣电池吧

网友C:
晶振

那个椭圆的应该是晶振吧?是否可以再靠近芯片些?

网友D:
楼主,还不错,注意3楼的提醒

楼主(2008-01-12):
谢谢各位

那个环形的是个电源,是可以插进去了,针很小。
谢谢二楼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