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 输出的矩形波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毛刺,怎么解决?

楼主(2007-11-26):
(无正文)

网友A:
你说的是过冲吧?这个是正常现象!

网友B:
串电阻

串电阻会好些
不过是以牺牲电压上升时间为代价的

网友A:
时钟要得其实就是那个“沿”,没关系的!

网友C:
用PCB软件仿真看看,是否影响,计算一下.

如果有影响,就用终端匹配.
软件提供若干种匹配方法,看那种效果好,有好实现.
我这样做的,ad6有这类的仿真,candence也有 .

楼主:
软件提供若干种匹配方法?

谢谢各位了。
5楼说的“软件提供若干种匹配方法”主要是指什么啊?

网友D:
过冲如果不引起逻辑翻转或IC栓锁甚至烧坏,不端接也行。

当然也不能太临界。
相关知识请自己查SI(信号完整性)。

楼主:
感觉好象是振荡啊

仔细看了一下输出波形,感觉好象是振荡啊,持续时间有0.5uS左右才逐渐稳定下来。

网友D:
已经产生振铃的话就要端接。

楼主:
端接 是什么意思啊?